[求助] 虚拟时钟怎么处理

楼主(2012-11-01):
如果在DC综合时,为了约束IO delay采用了虚拟时钟,那么在APR里是怎么处理虚拟时钟的,肯定不会在版图里产生虚拟时钟的时钟树吧?

网友:
CTS之前,保持原样
CTS后,有可能要把clock latency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CTS前保持原样,CTS后可能需要加latency是不是指在用PT对设计进行STA分析时处理?CTS前用PT对设计进行STA分析时约束不变(包含虚拟时钟),等CTS后用PT对设计进行STA分析时就把虚拟时钟去掉,加时钟latency即可?

网友:
把clock latency加到虚拟时钟上,不是去掉虚拟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就是看看cts后,一般时钟路径大概latency是多少,可以看看reg2reg路径上launch或capture时钟的latency多少,就对虚拟时钟也设多少(cts前时钟没有latency)。这样做 :
一是让reg2out和in2reg的时序结果更好看;二是防止工具浪费精力修端口的时序,插无用的buffer,因为端口时序是要根据顶层联系起来去调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楼上,以前从来没想到过这种方法,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相互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啥用虚拟时钟约束端口的时序啊,有啥好处?以前从来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做层次化设计时是要用到的

网友(2013-12-25):
回复 网友C:

    您好,DC综合时,我用虚拟时钟约束了i/o pin,在encounter中发现有很多hold 时序违例,请问虚拟时钟和真实的时钟之间是不是要做个什么样处理啊?具体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好像是output上clock 没propagated延迟 所以会有output上setup的问题 用virtual clock 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虚拟时钟,把时钟在output port 上的delay 设成负值 来满足output port 上的setup 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好!我用virtual clock 约束了i/o delay,在encounter中CTS后,优化hold的时候,发现报reg2out的violation,路径就是一个寄存器到输出端口,请问我在encounter中该怎么处理virtual clock ?我用了上面说的set_clock _latency -max 1 [get_clocks VCLK] 也没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G:

   把出violation port上的时钟,output delay设成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