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starrc生成CCI时报错

楼主(2012-11-01):
在电路跑完LVS仿真后的含有svdb的文件夹中执行以下命令:
calibre -query svdb < query_cmd
其中query_cmd的文件内容如下:
LAYOUT NETLIST DEVICE LOCATION CENTER
#Instructs query server to write net ID to seed polygons
GDS SEED PROPERTY ORIGINAL
#Instructs query server to output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vice recognition layer to the CCI database.
GDS SEED DEVICE PROPERTY ORIGINAL
#Generates the GDS_MAP layer file.
RESPONSE FILE GDS_MAP
GDS MAP
RESPONSE DIRECT
#The following line defines the property numbers for net
#names and instance #names. StarRC expects the NETPROP
#number to be 5, the PLACEPROP number to #be 6, and INSTPROP
#number to be 7 so these cannot be changed.
GDS NETPROP NUMBER 5
GDS PLACEPROP NUMBER 6
GDS DEVPROP NUMBER 7
#Outputs Calibre AGF file for StarRC.
GDS WRITE agf
#These commands ensure pin coordinates and proper hierarchy
#in the ideal layout netlist written out by Calibre.
LAYOUT NETLIST TRIVIAL PINS YES
LAYOUT NETLIST EMPTY CELLS YES
LAYOUT NETLIST NAMES NONE
LAYOUT NETLIST PRIMITIVE DEVICE SUBCKTS NO
LAYOUT NETLIST PIN LOCATIONS YES
LAYOUT NETLIST HIERARCHY AGF
LAYOUT NETLIST WRITE nl
#Outputs Calibre ideal layout name map for StarRC.
LAYOUT NAMETABLE WRITE lnn
#Outputs Calibre net cross-referencing table file for StarRC
#This is required to run XREF.
NET XREF WRITE nxf
#Outputs Calibre instance cross-referencing table for StarRC
#This is required to run XREF.
INSTANCE XREF WRITE ixf
#Outputs Calibre cell extents file for StarRC
CELL EXTENTS WRITE extents.txt
#Outputs Calibre top-level ports file for StarRC.
PORT TABLE CELLS WRITE cells_ports
#Outputs Calibre device table report file for StarRC.
RESPONSE FILE devtab
DEVICE TABLE
RESPONSE DIRECT
但是运行后的结果有如下error:
INITIATING HDB QUERY SERVER:
--------------
   OK: Ready to serve.
   ERROR(130): Incorrect MASK SVDB DIRECTORY options for this function.
   OK.
   ERROR(111): Unknown command or wrong number of arguments.
   OK.
   OK.
   OK.
   OK.
   OK.
   OK.
   ERROR(130): Incorrect MASK SVDB DIRECTORY options for this function.
   OK.
   OK.
   OK.
   OK.
   OK.
   OK.
   ERROR(130): Incorrect MASK SVDB DIRECTORY options for this function.
   ERROR(130): Incorrect MASK SVDB DIRECTORY options for this function.
由于小弟第一次做这个RC抽取,查了查资料不是很了解,求大侠指点啊

楼主:
关于执行calibre -query svdb < query_cmd的出错情况已解决

另外求指点:
在完成cci的生成后,下一步的执行中需要nxtgrd文件,但是看了半天manual还是没看懂
nxtgrd文件是如何生成的,请大侠指点
(manual上说nxtgrd中不仅仅包括ITF文件信息,还有其他的,不是很了解)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侠解答啊

网友:
俺也是刚刚接触这个软件,过来跟你学习下。这个软件要怎么用啊,是要先LVS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也没用过,只是看着star-rc的manual自己学了点,你看一下manual中的2-1的flowchart
如果用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CCI)就该先跑LVS

网友:
楼主在吗?跟您请教问题啊 我看书里介绍的 提取RC需要三步 第一步是跑LVS 这步我完成了,至于第二步是run calibre CCI query server这步是什么意思呢,如何跑CCI?只要在含有svdb的文件夹中执行以下命令:
calibre -query svdb < query_cmd 就可以了吗?那这个query_cmd又是什么?求解啊楼主

网友:
第二步解决了楼主 最后一步是RUN STARRC 在什么路径下run啊 命令行是什么?楼主知道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步完了还得生成nxtgrd文件才可以跑吧

因为我没有nxtgrd文件,没再往下执行过,问问你身边的人

网友(2013-01-14):
回复 网友A:

   你流程走通了吗?有没有在流程中用LVS BOX?

网友(2014-01-09):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个error怎么解决的,我现在 执行calibre -query svdb < query_cmd 也出现了这个error,求解答,谢谢啦

网友(2014-12-30):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在问题中的错误:error(130): Incorrect MASK SVDB DIRECTORY options for this function

这个错误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呢?
急求,谢谢。

网友(2015-03-13):
回复 楼主:

   请问解决的办法是怎么做的,现在我在尝试这个流程,也遇到这个问题,还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2015-04-20):
回复 楼主:

   问题产生好像是那个calibre-lvs图形界面要选把output的CCI(connect * interface)打开,从itf到nxgrd的命令好像是greonxgrd,就在eetop上面搜索,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grdgenxo    ****.itf

网友B(2015-07-06):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错误。
最终发现,是lvs的rule file中没有把RC_RUN的选项打开,将rule文件中的#DEFINE RC_RUN FALSE改为TRUE就OK了

网友(2015-10-27):
根据提示MASK SVDB DIRECTORY 的options出错,lvs.rule找这个关键字,设置为CCI

网友C(2016-03-24):
query_cmd文件是自己生成的,还是需自己编写,我看之前的帖子说是自己编写的?没有接触CCI,求指点

网友(2017-05-17):
楼主:请问那个function的error是怎么解决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9-11-07):
引用 网友C:
query_cmd文件是自己生成的,还是需自己编写,我看之前的帖子说是自己编写的?没有接触CCI,求指点 ...

query_cmd工艺厂商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错误。
最终发现,是lvs的rule file中没有把RC_RUN的选项打开,将rule文件中的#DEFINE RC_ ...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D(2022-03-03):
我已把MASK SDB DIRECTORY "svdb" 改成QUERY CCI, 还是出现这问题,query_cmd是foundry提供的,请问大神如何debug?

网友(2022-08-21):
引用 网友D:
我已把MASK SDB DIRECTORY "svdb" 改成QUERY CCI, 还是出现这问题,query_cmd是foundry提供的,请问大神如 ...

请问您这个error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ERROR(111): Unknown command or wrong number of arguments.请问这个error该如何解决?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