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时发现模块源代码使用的到altera库里VHDL编写的entity,无法混仿

楼主(2012-11-01):
求助各位大侠,新手入门,现在跑流程的项目代码中应用到了altera的ip中用VHDL编写的两个entity:altsyncram和altshift_taps.其余代码和testbench都是用verilog编写的,请问应该用哪条指令对整个模块进行混仿呢,用vhdlan时说工艺库的verilog库不识别……
altera的entity中的VHDL申明的lib是verilog,并不是ieee,请问这个verilog库是什么?
library verilog;
use verilog.vl_types.all;
entity altsyncram is
想过一个歪点子,将此两个entity转为verilog代码再仿真,编译成功,但simulation结果显示错误,而modelsim仿真出的功能是好的。
恳请各位兄弟姐妹指点> <

网友(2015-04-01):
你可以参考vcsmx_ug文档,需要把你用到的vhdl映射到默认库work中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