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关于lv 与hv MOS 栅氧的生长

楼主(2012-11-01):
请教各位大大,在生产过程中,lv 与hv MOS的栅氧生长是什么顺序, 两种栅氧生长的方式是否一样(干氧,湿氧)?

网友:
一般都是先长厚的,再长薄的,方式的话可能各家FAB有差,不过很薄的话应该就不会用所谓的湿氧了

网友(2023-04-21):
dual gate工艺, 先长薄的A,把LV区吃掉,然后长B.这样就是 LV区 厚度A,HV区A+B(最终厚度会小于这个数值)

网友:
1,整片wafer 炉管长厚氧;
2,光刻胶盖住IO区域,露出Core 区域;
3,刻蚀掉Core 区域的厚氧;
4,湿氧长出Core 区域的薄氧;
干 还 是 湿 仅供参考,不同节点/Fab 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