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84)

楼主(2012-11-01):
Design 4-bit asynchronous counter? how to set timing constraint for it?

画一个4位异步计数器,如何加时序约束?

难度:2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在每个DFF的Q端做create_generated_clock?

网友:
直接在最后一级设置generate_clock

楼主:
2楼的思路正确

网友(2014-04-06):
我想问个问题, 如果是一个时钟CLK,  经过3分频CLK_3D 再经过一个选择器  输入是(CLK, CLK_3D). 输出时CLK_B, 这个时钟然后通过2分频,得到CLK_B_2D, 然后再经过一个选择器 输入是(CLK_B, CLK_B_2D) 输出时mclk。 这个路径该如何约束呢?

网友:
1. If the gated clock and it is the clock source for another circuits. Used the clock_generated_clock for the timing constraint2. If not the case of the item one, used the create_clock for the constraint.

网友:
这题俺不会啊

网友(2019-10-28):
这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