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约束~~求助

楼主(2012-11-01):
set_input_delay -clock DCLK  -max 1  [get_ports DCLK]

有老师解释一下上面语句什么意思吗?它可以被DC识别
但我看了好多资料 都不知道这里的get_ports DCLK 代表什么意思,一般不都是get_ports A (A代表输入端口)吗?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个端口的名字就叫DCLK,这个端口输入的是时钟

网友:
get_ports后面是port名称,这个port可能输入的是数据、信号、时钟,看你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时钟端口设置set_input_delay有意义吗,没有这种说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不该这么设

网友:
这是想给时钟添加输入延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啊。因为我所综合的电路都很小,所以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这条语句能不能是对DCLK所控制网络里所有输入都设置最大延迟是1?

网友:
野路子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