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

楼主(2012-11-01):
lvs报错 一个2输入的与非门网表的端口只找到3个但是版图上找到的端口数为6个
每个器件都是版图的端口数量是网表端口数量的2倍
求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你没有lvs report,想让谁猜呢?
好吧,我先猜,网表中没有P/G信息。

楼下接着猜

网友:
和版主一起猜
我猜是版图中的label打重了或打多了。仔细找找看
记得给出最后解决的方法,谢谢

网友:
我也来猜一个
2输入与非门,网表里就2输入1输出3个pin嘛,P/G好像不用给
版图中 2个输入pin,1个输出pin再加两P/G pin才5个,还一个是神马呢

网友:
有GLOBAL定义吧

楼主:
额 单位的电脑是内网 report没法拷到网上去啊。。。我也只能大概描述下
后来解决了  是因为encounter导出GDS的时候map文件里少导出了底层的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