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画版图,通孔VIA设定问题?

楼主(2012-11-01):
ADS中

请问via应该怎么加,图中的问题怎么解决 啊??????

网友:
这是什么工具?

网友(2016-09-15):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用ads在微带电路上画通孔,在版图原理图联合仿真中靠我画的通孔接地,跟直接加一个理想地差别非常大,我怀疑是通孔没弄对,能麻烦帮我看看吗,那三个layer是这样设置吗?谢谢您!

网友(2016-11-17):
回复 网友A:

你先看看你的基板设置里有没有加上Hole这一层
有问题qq1174022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