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h:icfb: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2-11-01):
.bashrc的配置如下

#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CDSDIR=/eda
CDS_ROOT=/eda
CDS_INST_DIR=/eda
CDS_INSTALL_DIR=/eda/tools/dfII/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INSTALL_DIR/binCDS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Node Analog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0

安装入境也没错

为什么还是icfb command not found?
高手请指点

楼主:
IC5141的.bashrc配置

楼主:
我在安装软件的目录下用绝对路径起的时候也提示:

unable to find the cadence software in your $PATH
please fix this and try again

楼主:
请教高手此情况如何对.bashrc进行修改配置?

网友:
reboot after setting up .bash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尝试过了~
还是一样~~
期待高手赶紧支招~急

网友:
CDSDIR=/eda
CDS_ROOT=/eda
CDS_INST_DIR=/eda
CDS_INSTALL_DIR=/eda/tools/dfII/
这些也要export吧

网友:
export CDSDIR=/eda
export CDS_ROOT=/eda
export CDS_INST_DIR=/eda
export CDS_INSTALL_DIR=/eda/tools/dfII/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INSTALL_DIR/binCDS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0
這一行不必附加 !!

提供參考 !!

网友(2014-06-30):
回复 楼主:

网友(2014-09-08):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执行 set  ,把结果送上来看看。

网友(2015-08-30):
回复 楼主:

想问下你之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2015-10-02):
回复 网友B:

这个多半是路径的设置问题。/eda表示在根目录下,这不可能吧

网友(2018-05-17):
thx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8-09-14):
安装一下k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