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h:icfb: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2-11-01):
.bashrc 配置如下

#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CDSDIR=/eda
CDS_ROOT=/eda
CDS_INST_DIR=/eda
CDS_INSTALL_DIR=/eda/tools/dfII/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INSTALL_DIR/binCDS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Node Analog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0

路径自己检查过没有错误
但是为什么始终还是 icfb command not found?
请高手指教

楼主:
请高手支招~~

使用xmanager 4连接linux as 4.8
xmanager进入LINUX界面窗口后自动关闭是什么原因?

网友:
ic什么版本? 6的改名virtusoo

网友:
   调整一下你的xmanager参数,把一些渲染类的选项关掉,试着将分辨率调低,再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之前安装RHEL 6.2 也一样出现这样的问题
用xmanager登入linux后xmanager程序窗口自动关闭退出
或者用xmanager远程登入linux后等个1~2分钟,首先是桌面上的图标以及开始菜单都不见,然后软件就自己自动关闭~

求教高手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配置问题出错~

网友:
can you be more specific? what's the configuration? InstallScape Configuration?

网友(2013-03-15):
laoda老大问题这么解决的啊,我也碰到相似的

网友:
config 出错了,如何解决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能回答是怎么解决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应该贴出来与大家共享,别问问题的时候很积极,问题解决的时候又扭扭捏捏的,国内的论坛应该有良好的氛围,向国外论坛学习一下,从自我做起

楼主:
原因
1:检查路径,有时候路径在填写的时候会有相应的遗漏,或者子母上面拼写错写的小错误
2:检查系统用的是bsh还是csh

网友(2013-05-29):
应该是从pdf中复制.bashrc里的内容时,export后的空格没有了,给export后加上空格,再删掉几个回车,就好了

网友(2014-10-11):
回复 楼主:

    没有人回答么

网友:
1.echo $PATH 看看shell路徑設定是否如預期
2.which icfb 如果沒找到,就是路徑設錯了

网友(2016-05-19):
看看是不是dfII(i的大写)写成成了df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