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 ring的dark&clear

楼主(2012-11-01):
如何通过dark &clear,确定seal ring应该画的是实线还是虚线?多谢~

网友:
我也存在同样的疑问,看了design rule还是不大懂,晕晕的,有没高人详细解释下

网友:
通过dark &clear,确定seal ring应该画的是实线还是虚线?多谢~
看不懂ㄉ問題
画的是实线还是虚线? 看習慣吧
我 M2 畫實線
以前 是 dark
現在是 clear
該如何是好 ?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们说的意思

网友:
虚线和实线是上面说的dark and clear吗?
我表示很怀疑。
这个好像是指工艺做法的,比如正模或者负模。并不是说画成实线或者实线吧???????

网友:
的确是指工艺上的阴阳版。。。。layout上不会又虚线的画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