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横向PNP的尺寸怎么计算?

楼主(2012-11-01):
横向PNP的尺寸是怎么算的呢?
图中分成二分之一的又是怎么算的呢?
LVS文件该怎么定义该器件的尺寸呢?

网友:
这个问题好难啊!这两个面积应该是一样的啊,三极管的面积是算发射极的.

楼主:
这种分裂集电极式的器件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那种1/2-1/4-1/4的管子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求各位路过的大侠,停下您匆忙的脚步,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
    这里说得不够准确,主要是看怎么连,如果两个分裂的集电极是连在一起的话,那么左右两个图的面积是相等的,如果没有接一起,第二图就是两个1/2之一大的管子,这种分裂的管子可以用来做电流镜。模拟版图艺术里面应该有讲到一点,楼主可以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现在遇到的就是电流镜里要分裂集电极,但是那种分成三分之一的管子我又该怎么画呢?
还有就是这种分裂式的管子和不分裂的管子发射级的面积是一样的,我可以用两个不分裂的管子代替这种二分之一的么?

网友:
按照你提供的图形,如果分成三分之一的话,可以在上方和下方分别分出3个相等的集电极,然后上下集电极两两相连就可以。
分裂管如果集电极连在一起,那么发射极的面积才会和不分裂管的发射极面积一致,否则面积是不一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画?这个我没有画过,但是心里想,只原理都是一样的吧,平均分成三等分就行了。至于 能不能替换,这个之前说过了,只要面积等效的,也是可以替换的,就像mos管拆分一样。

网友:
bipolar device 如果是LATERAL 是和 週長不是看 w/L .
所以一般畫圓形

至於 multi collector 就是週長去均分電流也是
千萬別用 w/L

只有 vrtical NPN 類才會LAYOUT 方形類似 m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