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对RF器件的寄生参数提取不准

楼主(2012-11-01):
我用的是TSMC 0.18的工艺,用Assura做寄生参数提取。对于RF电容提取寄生参数之后,得到带寄生的版图中电容的容值始终为定值(虽然其尺寸和版图中的一样),对比前后仿结果,发现后仿的电容值几乎为前仿的2倍(前方200fF,后仿398fF)!这个寄生也太大了吧,感觉不可能啊。然后我是用同样尺寸的基带电容(BB cap)做前后方,差别只有1fF,还是很合理。
      对于RF MOS管,提取寄生参数后的本征MOS管的栅指的长度和栅指数都对得上,但是总的栅宽却是定值(始终是15um)。普通的MOS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的感觉是,在提取RF器件的寄生参数时肯定有错误。但不知道在哪儿改,或者是软件设置方面有问题?
      急求大牛解答啊!

楼主:
自顶一个。
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啊?跪求解答啊

网友:
TSMC的射频元件模型已经包含了寄生参数,比如电感,rf-mos管等,在提取后仿参数时需要写一个脚本文件将不用提取的元件(这里的射频元件)包括进去,去找找Manual看看你现在的情况个人觉得是你重复提取了射频模块的寄生参数,供参考,共同学习。

网友:
Assura是有些时候有bug,用Calibre试试吧~

网友:
看起来是PDK的问题,参数没有反标正确,CDF前后不能匹配。去下载最新的PDK试试看,写信给TSMC咨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但是assura文件夹里面包含了一个hcell文件,应该就是用来屏蔽RF器件的。但上述问题还是存在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的PDK已经是最新的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写信给TSMC他们有针对着这种双重提取的解决方法,主要还是层次化提取,不提取电容部分。

网友:
   这个文件要在提参时导入的,他下面应该有readme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D:
提取参数的设置里面没有看到需要添加hcell文件啊,也没有看到有readme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黑框的地方
工艺不同,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了,我把hcell文件加上去了,但是提取的结果和之前还是一样。你那儿添加的是txt文件,我这儿自带的全名就是hcell,我也添加了txt后缀试了一下,但还是不行
难道还和其他地方的设置有关?比如LVS中的switch?
你那儿只要添加了这个hcell文件之后就可以不提取RF器件的参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switch要选对,不然lvs可能过不去。不过这个和提参没关系,lvs过了再提

楼主:
回复 网友D:
DRC和LVS都过了的。
使用calibre就可以正常提取,但是assura就会重复提取。
使用assura的时候出现以下warning,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assura warning

assura warning

网友:
我也遇到相似情况,calibre确实能正常提取,assura问题比较多
你这个图看着像是hcell文件和rf器件不匹配。hcell加进去还这样,那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hcell文件里的全部内容如下:

hcell文件内容

hcell文件内容

      产生的警告中说,“Warning: no ?parasiticBlockingDeviceCellsFile match for ……”。我在RSF文件中看到 ?parasiticBlockingDeviceCellsFile 就是我指定的这个hcell文件啊,怎么会不match哦?
      是不是和其他什么地方还有关哦?
      你那儿的hcell里面的内容是些什么啊?
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哦,求大神啊

网友(2014-07-24):
Assura里面,RCX的正确提取需要以LVS的正确验证为前提,因此需要在LVS的时候,下面有个avParameters选项就要设置好

下面附上PDK里面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明:

楼主(2014-12-26):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但是我点开那个avParameters之后,没有可以设置的参数。请问你是在哪儿设置的?
谢谢!

网友(2015-12-01):
你好,我最近在assure提取中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当时是咋解决的?求救!!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是没有解决哦

网友:
啊,那后来你们没用assure提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