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14.2中的一个问题,困扰很久!

楼主(2012-11-01):
每次产生IP核之后,都会产生一个_synth.v文件,然后综合,报错如下:
ERROR:HDLCompilers:27 - "ipcore_dir/QPSK_fifo_bit2sym_synth.v" line 54 Illegal redeclaration of 'QPSK_fifo_bit2sym'

我查看了下,只有ipcore_dir/QPSK_fifo_bit2sym_synth.v和ipcore_dir/QPSK_fifo_bit2sym.v两个文件中有module  QPSK_fifo_bit2sym的声明!!!

14.1版本的产生IP核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不会产生_synth.v文件!
求解啊!!

楼主: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没啊?

网友:
为什么用这么新的呢

网友:
将.XCO文件去掉,直接加对应的.v文件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也在用14.2,不过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有这个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synth.v文件里的module名称改掉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回复!!
我也这样修改过,不知道会对后续的后仿真等有没有其他不良影响啊。

并且我还考虑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xco文件去掉,然后Add .v和.ngc文件。就没有报错了。

但还是怕有不良后果。

ps:我现在换回14.1版本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学习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2012-12-07):
这个问题可能是14.2bug啊。。。。。

还是建议继续用14.1吧!

网友:
我做设计使用xilinx自带的core时从来不用.xco,直接使用.v和网表,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remove IP核的.xco文件,然后添加IP核产生的.v和.ngc文件?

如果在芯片不变的情况下,在ISE14.1中的工程,可以直接使用低版本,比方ISE 9.2中的低版本IP核的.v和.ngc文件么?

网友(2016-08-17):
回复 楼主:

   遇到同样问题,不知楼主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