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ib里面DFF的setup time和hold time!!!

楼主(2012-11-01):
DFF的D端口,对于clk的要求的最小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应该是确定的吧?
但是lib里面为什么还会用查找表来表示,而不是确定的值???

网友(2013-03-06):
SETUP / HOLD 受d / c 的transition 影响。
若d/c的transition为0时,tS = tS0,  tH = tH0
当d的transition增加时,tS > tS0, tH < tH0
当c的transition增加时, tS < tS0, tH > tH0
所以要用一个两维的表来表示这种变化。实际计算时,还要用到内插或者外插的计算。

网友:
受到input的transition时间以及负载大小的影响,不是一个固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