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ib里面DFF的setup time和hold time!!!

楼主(2012-11-01):
DFF的D端口,对于clk的要求的最小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应该是确定的吧?
但是lib里面为什么还会用查找表来表示,而不是确定的值???

网友:
为什么是确定的? 请楼主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一定温度和工艺水平下,DFF要求的setup和hold是不确定的吗?

    和什么东西还有关系?

    谢谢!

网友:
不用考虑 驱动和负载吗  我猜不同transition的信号 打开关闭latch 和传输门的快慢有影响。

个人意见 求指正

网友:
这个lib中定义的其实是一个表格,影响一个cell的delay是有两个变量,一个是output的load,一个是输入的驱动能力,根据这两个参数去查表得到最终的cell delay值。
每个case和每条net的这两个参数不可能完全相同,同样的一个cell由于这两个变量的不同最终的delay值也会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

     不过现在讨论的不是delay,而是DFF的setup time和hold time;

     这个也需要查表吗?

网友:
setup 和 hold值 查表得来,取决于两个变量: clk 信号的transition 和 D 信号的transi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上面的库中,没有给出 不同 clk的transition 和 D端transition的不同输入值啊?那它是怎么查的?
同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猜表头是固定的,表里面直接是值

网友:
cell (DFFHQX1) {
  cell_footprint : dffhq;
  area : 53.222400;
  pin(D) {
    direction : input;
    capacitance : 0.002193;
    internal_power() {
      rise_power(passive_energy_template_1x7) {
        index_1 ("0.025, 0.08, 0.3, 0.7, 1.2, 1.7, 2.3");
        values ("0.046422, 0.047950, 0.051254, 0.065027, 0.084779, 0.102433, 0.124810");
      }
      fall_power(passive_energy_template_1x7) {
        index_1 ("0.025, 0.08, 0.3, 0.7, 1.2, 1.7, 2.3");
        values ("0.052953, 0.051399, 0.056175, 0.069996, 0.090363, 0.108792, 0.131087");
      }
    }
    timing() {
      related_pin : "CK";
      timing_type : setup_rising;
      rise_constraint(setup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25, 0.7, 2.3");
        index_2 ("0.025, 0.7, 1.7");
        values ( \
          "0.066406, 0.082031, 0.183594", \
          "0.042969, 0.054688, 0.160156", \
          "-0.128906, -0.109375, 0.007812");
      }
      fall_constraint(setup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25, 0.7, 2.3");
        index_2 ("0.025, 0.7, 1.7");
        values ( \
          "0.136719, 0.148438, 0.382812", \
          "0.289062, 0.300781, 0.519531", \
          "0.632812, 0.644531, 0.875000");
      }
    }
    timing() {
      related_pin : "CK";
      timing_type : hold_rising;
      rise_constraint(hold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25, 0.7, 2.3");
        index_2 ("0.025, 0.7, 1.7");
        values ( \
          "-0.031250, -0.066406, -0.164062", \
          "-0.007812, -0.031250, -0.136719", \
          "0.179688, 0.152344, 0.035156");
      }
      fall_constraint(hold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25, 0.7, 2.3");
        index_2 ("0.025, 0.7, 1.7");
        values ( \
          "-0.031250, -0.031250, -0.105469", \
          "-0.183594, -0.171875, -0.238281", \
          "-0.500000, -0.484375, -0.535156");
      }
    }
  }
  pin(CK) {
    direction : input;
    clock : true;
    capacitance : 0.003057;
    internal_power() {
      rise_power(passive_energy_template_1x7) {
        index_1 ("0.025, 0.08, 0.3, 0.7, 1.2, 1.7, 2.3");
        values ("0.031776, 0.034143, 0.041185, 0.062110, 0.088720, 0.115901, 0.148819");
      }
      fall_power(passive_energy_template_1x7) {
        index_1 ("0.025, 0.08, 0.3, 0.7, 1.2, 1.7, 2.3");
        values ("0.042751, 0.044956, 0.054208, 0.073618, 0.100675, 0.128054, 0.160988");
      }
    }
    min_pulse_width_high : 0.075230;
    min_pulse_width_low : 0.114046;
  }
  ff(IQ,IQN) {
    clocked_on : "CK";
    next_state : "D";
  }
  pin(Q) {
    direction : output;
    capacitance : 0.0;
    function : "IQ";
    internal_power() {
      related_pin : "CK";
      rise_power(energy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25, 0.08, 0.3, 0.7, 1.2, 1.7, 2.3");
        index_2 ("0.00035, 0.021, 0.0385, 0.084, 0.147, 0.231, 0.3115");
        values ( \
          "0.033199, 0.033746, 0.032558, 0.030537, 0.027979, 0.024713, 0.021577", \
          "0.032740, 0.034635, 0.033725, 0.031806, 0.029280, 0.026016, 0.022889", \
          "0.034468, 0.035408, 0.035415, 0.033527, 0.031093, 0.027857, 0.024743", \
          "0.038458, 0.032936, 0.032171, 0.033302, 0.030833, 0.027592, 0.024479", \
          "0.040797, 0.036192, 0.035824, 0.033104, 0.031157, 0.028073, 0.024993", \
          "0.038872, 0.036537, 0.036396, 0.033005, 0.030987, 0.028233, 0.025296", \
          "0.041415, 0.038962, 0.038802, 0.038611, 0.029142, 0.026985, 0.024677");
      }
      fall_power(energy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25, 0.08, 0.3, 0.7, 1.2, 1.7, 2.3");
        index_2 ("0.00035, 0.021, 0.0385, 0.084, 0.147, 0.231, 0.3115");
        values ( \
          "0.024088, 0.031324, 0.031560, 0.031364, 0.031213, 0.031180, 0.031194", \
          "0.023695, 0.030670, 0.030803, 0.030621, 0.030534, 0.030489, 0.030488", \
          "0.030855, 0.031924, 0.032135, 0.031890, 0.031750, 0.031676, 0.031637", \
          "0.037953, 0.034213, 0.033739, 0.033826, 0.033687, 0.033602, 0.033558", \
          "0.042105, 0.039090, 0.038503, 0.037979, 0.037665, 0.037523, 0.037468", \
          "0.044159, 0.040718, 0.039992, 0.039392, 0.039036, 0.038811, 0.038758", \
          "0.048419, 0.043883, 0.042796, 0.042105, 0.041782, 0.041566, 0.041461");
      }
    }
    timing() {
      related_pin : "CK";
      timing_type : rising_edge;
      timing_sense : non_unate;
      cell_rise(delay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25, 0.08, 0.3, 0.7, 1.2, 1.7, 2.3");
        index_2 ("0.00035, 0.021, 0.0385, 0.084, 0.147, 0.231, 0.3115");
        values ( \
          "0.126573, 0.193260, 0.248096, 0.390868, 0.588802, 0.852752, 1.105708", \
          "0.134473, 0.201174, 0.255999, 0.398774, 0.596707, 0.860664, 1.113618", \
          "0.145903, 0.212583, 0.267436, 0.410202, 0.608148, 0.872110, 1.125078", \
          "0.136173, 0.202878, 0.257670, 0.400448, 0.598397, 0.862369, 1.115346", \
          "0.106654, 0.173379, 0.228159, 0.370874, 0.568808, 0.832793, 1.085774", \
          "0.068813, 0.135429, 0.190210, 0.332876, 0.530788, 0.794767, 1.047748", \
          "0.017292, 0.083994, 0.138722, 0.281356, 0.479233, 0.743198, 0.996177");
      }
      rise_transition(delay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25, 0.08, 0.3, 0.7, 1.2, 1.7, 2.3");
        index_2 ("0.00035, 0.021, 0.0385, 0.084, 0.147, 0.231, 0.3115");
        values ( \
          "0.027426, 0.139885, 0.239102, 0.498684, 0.858777, 1.338964, 1.799138", \
          "0.027074, 0.139903, 0.239145, 0.498683, 0.858781, 1.338962, 1.799146", \
          "0.027321, 0.139903, 0.239034, 0.498673, 0.858772, 1.338957, 1.799135", \
          "0.027371, 0.139905, 0.239140, 0.498719, 0.858770, 1.338958, 1.799132", \
          "0.027538, 0.139925, 0.239117, 0.498658, 0.858797, 1.338970, 1.799139", \
          "0.027138, 0.139912, 0.239130, 0.498635, 0.858748, 1.338958, 1.799150", \
          "0.027804, 0.139953, 0.239140, 0.498599, 0.858731, 1.338930, 1.799137");
      }
      cell_fall(delay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25, 0.08, 0.3, 0.7, 1.2, 1.7, 2.3");
        index_2 ("0.00035, 0.021, 0.0385, 0.084, 0.147, 0.231, 0.3115");
        values ( \
          "0.108444, 0.168458, 0.207951, 0.301866, 0.428812, 0.597802, 0.759784", \
          "0.115862, 0.175926, 0.215418, 0.309339, 0.436289, 0.605282, 0.767266", \
          "0.126392, 0.186308, 0.225761, 0.319692, 0.446633, 0.615625, 0.777607", \
          "0.115838, 0.175857, 0.215357, 0.309273, 0.436185, 0.605165, 0.767136", \
          "0.085674, 0.146090, 0.185647, 0.279622, 0.406554, 0.575510, 0.737466", \
          "0.047426, 0.108169, 0.147821, 0.241838, 0.368774, 0.537744, 0.699696", \
          "-0.004643, 0.056835, 0.096590, 0.190669, 0.317555, 0.486505, 0.648467");
      }
      fall_transition(delay_template_7x7) {
        index_1 ("0.025, 0.08, 0.3, 0.7, 1.2, 1.7, 2.3");
        index_2 ("0.00035, 0.021, 0.0385, 0.084, 0.147, 0.231, 0.3115");
        values ( \
          "0.029893, 0.101269, 0.153828, 0.297440, 0.505461, 0.786136, 1.055562", \
          "0.029839, 0.101283, 0.153775, 0.297432, 0.505460, 0.786137, 1.055562", \
          "0.030377, 0.101370, 0.153751, 0.297471, 0.505466, 0.786138, 1.055562", \
          "0.031000, 0.102126, 0.154293, 0.297598, 0.505512, 0.786157, 1.055567", \
          "0.033318, 0.103058, 0.154916, 0.297969, 0.505674, 0.786190, 1.055575", \
          "0.035085, 0.103979, 0.155717, 0.298306, 0.505886, 0.786349, 1.055660", \
          "0.037125, 0.105417, 0.156607, 0.298669, 0.506013, 0.786489, 1.055807");
      }
    }
    max_capacitance : 0.311500;
  }
  cell_leakage_power : 1643.618394;
}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看上面那个DFF库,咱们研究下,呵呵

网友:
各个模板:
/* templates */
  lu_table_template(delay_template_7x1) {
    variable_1 : input_net_transition;
    index_1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
  power_lut_template(energy_template_7x1) {
    variable_1 : input_transition_time;
    index_1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
  lu_table_template(delay_template_7x7) {
    variable_1 : input_net_transition;
    variable_2 : 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index_1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index_2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
  power_lut_template(energy_template_7x7) {
    variable_1 : input_transition_time;
    variable_2 : 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index_1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index_2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
  power_lut_template(energy_template_1x7) {
    variable_1 : 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index_1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
  power_lut_template(energy_template_7x3x3) {
    variable_1 : input_transition_time;
    variable_2 : 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variable_3 : equal_or_opposite_output_net_capacitance;
    index_1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index_2 ("1000, 1001, 1002");
    index_3 ("1000, 1001, 1002");
  }
  power_lut_template(passive_energy_template_1x7) {
    variable_1 : input_transition_time;
    index_1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
  lu_table_template(setup_template_3x3) {
    variable_1 : constrained_pin_transition;
    variable_2 : related_pin_transition;
    index_1 ("1000, 1001, 1002");
    index_2 ("1000, 1001, 1002");
  }
  lu_table_template(hold_template_3x3) {
    variable_1 : constrained_pin_transition;
    variable_2 : related_pin_transition;
    index_1 ("1000, 1001, 1002");
    index_2 ("1000, 1001, 1002");
  }
  lu_table_template(recovery_template_3x3) {
    variable_1 : constrained_pin_transition;
    variable_2 : related_pin_transition;
    index_1 ("1000, 1001, 1002");
    index_2 ("1000, 1001, 1002");
  }
  lu_table_template(removal_template_3x3) {
    variable_1 : constrained_pin_transition;
    variable_2 : related_pin_transition;
    index_1 ("1000, 1001, 1002");
    index_2 ("1000, 1001, 1002");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发的库是确定了输入的。
我想问问库里面怎么hold有负值???

我学识较浅,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in discussion of such a model, if the input
transition delay is large compared to the total cell delay, then the propagation
delay becomes negative. This negative time evaluation might
occur when the output changes before the input reaches the logic switching
threshold voltage. Although this negative value is alarming, it is not a
problem as long as the cell delay is a positive value. Therefore a careful
model validation is required when using this type of models.

--摘自 physical design essential

我的理解是:因为delay是50%至50%的时间,当input tran比较大时,确实有可能在输入不到50%时,输出已经到50%,这时候是Propagation delay是负的。

另外对于某些特殊单元,hold确实可以一直是负的(因为cell内部,clock pin的路径较短;D pin的路径较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理解是这个表是个二维表,表的x方向和y方向代表了clock的transition时间和D的transition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莫名其妙楼主的库 没有 写这个模板。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哈~ 非常感谢!!理解了!真是好资料~~我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2015-12-21):
回复 网友C:

   大神,请教一下,为什么setup 和 hold值 取决于: clk 信号的transition 和 D 信号的transition,谢谢

网友(2016-08-01):
回复 网友H:

   我的理解是:一般来说,setup time是指CELL interface上,ck发生transition之前,D pin值需要稳定的时间量。如果interface上的CK驱动cell 内部cell enable打开所需的时间比较长(CK transition time 比较大),那D pin的interface将会有更多时间驱动cell 内部data path到预期的值。此时所需的setup time也就会更少。如果interface上的D pin驱动内部内容更新所需时间比较短(D transition time比较小),那interface上,CK的transition晚点到来也没关系。此时所需的setup time也会比较少。

网友:
我的理解:   setup 和hold如果从管级上去理解,对于DFF,其setup就是前级与非门的延时,所以对于与非门cell delay,应该是由input_transition_time和output_capacitance以及输出的上升或者下降状态决定。  hold time也是同理,从管级上来看也是门的延时,,也是通过查表得到的

网友(2018-07-11):
回复 网友G:

    为虾米下载不了咧?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