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 ADC中编码的问题

楼主(2012-11-01):
在设计FLASH ADC中,比较器输出的温度计码为什么不直接转换成二进制码,而是通过先转换成独热码或者格雷码,再转换成二进制码了?
另外,作为中间码的独热码和格雷码,一般在FLASH ADC的编码电路中采用哪种码型作为中间码?为什么?

网友:
是这样吗?看需求的吧,没有这样的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大多数的论文里面都是将温度计码转换成中间码型(比如说格雷码和独热码)之后再转换成二进制码的。

网友:
中间加入格雷码那是为了消除火花码和比较器的亚稳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作为中间码型,格雷码和独热码哪种更好?谢谢了。

网友(2015-01-17):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Flash ADC4位的那个15选4的卡诺图怎么画的,单纯的化简验证不到!

网友(2015-07-29):
同求 Flash ADC4位的那个15选4

网友:
在Flash ADC比较比较的电阻/电容阶梯。输入被检查反对对单个去加权参考。这导致只有一个温度计代码。

网友(2020-04-25):
消除火花码和比较器的亚稳态 +1

网友(2025-09-25):
消除火花码和比较器亚稳态影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