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MSP430f149 AD源程序

楼主(2012-11-01):
#include <MSP430x14x.h>#define ADCMEM ((int *) 0x0140)
//ADC12MEMx
定义
void InitSYS(void);
void InitUST0(void);
//
初始化系统及ADC寄存器
void InitUST1(void);void InitADC(void);
void SetZero(void);int
GetBusData(void);
void SetBusData(int busvdata);void SendRomCode(void);void Averege(void);void Filter(void);void Analysis(void);void Delay(int delaydata);interrupt[ADC_VECTOR] void ADC12(void);interrupt[USART1RX_VECTOR] void USART1(void);unsigned char savedata[1500];unsigned char saveromdata[7];unsigned char enddata[3];unsigned int adtime;unsigned int recromok;unsigned int ave;
unsigned int datai;unsigned int vdata;
unsigned int time;

void main(void)

//
使用中断方式
{
unsigned int i,busvdata,low,hi,ldata;

InitSYS();

InitUST0();

InitUST1();

InitADC();

P1DIR |= 0x20;

P1DIR |= 0x1c;
//p1.4 p1.3 p1.2

P1OUT |= BIT4;

SetZero();
//
设置x9015到零

for(i=0;i<30000;i++)

{
_NOP(); }
//wait to sample

busvdata=GetBusData();
//

while(1)

{

SetBusData(busvdata);

busvdata=GetBusData();

if(busvdata<150)

{
break; }

}

IE2 |=URXIE1;

while(1)

{

// for(time=0;time<256;time++)

// {

//IE2 |=URXIE1;

//low=time;

recromok=0;

while(recromok!=1);

SendRomCode();

for(i=0;i<6500;i++)

{
_NOP(); }
//wait to sample

ADC12CTL0 |= 0x02;

ADC12CTL0 |= 0x01; //start AD

adtime=0;

while(1)

{

if(adtime>1500)

{

ADC12CTL0 &= ~0x02;

Filter();

Averege();

Analysis();

for(i=0;i<3;i++)

{

U1TXBUF = enddata;

while((U1TCTL&0x01)==0);

}

break;

}

//}

}

}
}void SetZero(void){
int i;

P1OUT &= ~BIT4;
//cs

P1OUT &= ~BIT3;
//u/d

for(i=0;i<64;i++)

{

P1OUT ^= BIT2;
//inc

}

P1OUT |= BIT4;
//cs
}
int GetBusData(void){
unsigned char vdata1,vdata2;//,vdata;

adtime=0;

ADC12CTL0 |= 0x02;

ADC12CTL0 |= 0x01; //start AD

while(1)

{

if(adtime>20)

{

ADC12CTL0 &= ~0x02;

break;

}

}

//
计算

vdata1=(savedata[0]+savedata[1]+savedata[2]+savedata[3]+savedata[4]+savedata[5]+savedata[6]+savedata[7]+savedata[8]+savedata[9])/10;

vdata2=(savedata[10]+savedata[11]+savedata[12]+savedata[13]+savedata[14]+savedata[15]+savedata[16]+savedata[17]+savedata[18]+savedata[19])/10;

vdata=(vdata1+vdata2)/2;

return(vdata);
}
void SetBusData(int busvdata){

int i;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movetime;

if(busvdata>150)

{

temp=busvdata-150;

movetime=(temp*20*3)/256/3;

P1OUT &= ~BIT4;
//cs

P1OUT |= BIT3;
//u/d

for(i=0;i<movetime+1;i++)

{

P1OUT ^= BIT2;
//inc

}

P1OUT |= BIT4;
//cs

}

}
void SendRomCode(void){

U0TXBUF = saveromdata[6];

while((U0TCTL&0x01)==0);

U0TXBUF = saveromdata[5];

while((U0TCTL&0x01)==0);

U0TXBUF = saveromdata[4];

while((U0TCTL&0x01)==0);

U0TXBUF = saveromdata[3];

while((U0TCTL&0x01)==0);

U0TXBUF = saveromdata[2];

while((U0TCTL&0x01)==0);

U0TXBUF = saveromdata[1];

while((U0TCTL&0x01)==0);
}void Filter(void){
unsigned int i,j,m,a[3],ldata;

for(i=0;i<1500;i++)

{

a[0]=savedata;

a[1]=savedata[i+1];

a[2]=savedata[i+2];

for(j=0;j<2;j++)

{

for(m=1;m<3;m++)

{

if(a[m]>a[j])

{

ldata=a[j];

a[j]=a[m];

a[m]=ldata;

}

}

}

savedata=a[1];

}
}void Averege(void)//取5-20共15个得到总线电压值{
unsigned int i,he;

he=0;

for(i=20;i<30;i++)

{

he=he+savedata;

}

ave=he/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