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di3_201204中questasim动态库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2-11-01):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verdi3_201204中questasim动态库libpli.so的位置在哪个路径下?我用的questasim的版本是10.1b_1,THX!

网友:
一般来说,verdi doc 目录下有个linkxxx.pdf会告诉你用哪个?
lz的201204哪里下的?能分享吗。

楼主:
搞定了,多谢!
公司的软件不方便分享,呵呵,sorry!

网友:
NB大了,都Verdi3-2012.04了!

网友(2014-03-31):
2012的破解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