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反相器仿真时,在电平转换中的过冲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1):
,如图,clkn的过冲是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
是输入耦合的吧

网友:
高频处耦合

网友(2013-11-13):
请问你这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网友:
原来这叫过冲啊。。。我做DLL也碰到这问题。。。

网友:
Cgs Cgd引起的

网友:
对栅电容充电充过头了咯

网友:
寄生电容上的电荷下拉时放电造成的

网友:
make the inverter weak can alleviate this phenomenon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4-06-29):
回复 网友A:
大侠什么意思?反相器管子尺寸要调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10# jiang_shuguo 大侠我想消除高电压转低电平时的延迟,请问该怎么调整?反相器P管N管的尺寸比为3:1

网友:
回复 1# wlb236485710 :这个过冲是由于寄生电容引起的电荷再分配造成的,楼主你仿真的时候感觉输入信号的上升时间好短啊,这么做的话会与实际不符。而且你所谓的高转低的延时肯定会有啊,本质上是一个RC网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侠,反相器高电平转低电平的延时怎么尽量消除呢?
如上图所示

网友:
回复 16# stephenia :这个无法消除吧。。因为是RC网络,只能尽量减小RC值且增大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