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基准源跑MC蒙特卡洛分析结果分析?

楼主(2012-11-01):
跑一个基准源的蒙特卡洛分析,包含了mismatch和process,跑1000次后,得出柱状分布图是基准均值1.23V,sigma为7mv。请问这个仿真结果如何,是个什么水平?好还是不好? 如果需要改进的话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网友:
1000次偏少了一些,建议多取些样本。至于结果好不好,没有定论,关键看应用的场合,如果一般应用,这个应该可以了。如果是发paper,估计还不够吸引人。
如果想改进,看看附件仅供参考~~

A precision curvature-compensated CMOS bandgap reference.pdf

A New Curvature-Corrected Bandgap Reference.pdf

网友:
3 sigma: +/- 21mV /1230mV =+/- 1.7%, 纯CMOS没使用特殊技术,量产也是差不多数据的话,已经是世界先进水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是为了发论文,是为了流片使用,发论文的话没必要跑蒙特卡洛吧;
跑1000次还少啊,我以为已经算多了呢,那一般来说跑多少次才合适呢?
另外你的论文时间有点老啊,八几年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仿真出来这么多,实际流片出来肯定不可能撒,还有版图的失配,芯片内部干扰和噪声等情况。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如果仿真出来是这么结果,那实际流片大概估计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1.7%就算是先进水平了吗? 算下来也大概有100ppm左右了,完全不先进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在于流片之后怎么测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忘记说了,你能不能试试在扫描温度,如果从-40-125度,再加上local+process 变化能有+/- 3% 就已经很好了。至少用在communication BB
AFE 绝对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一试; local是指什么呢? 也需要加上mismatch失配的变化吧?

网友B:
local就是 mismatch
global 是 process

网友(2014-10-16):
回复 楼主:

   很好的问题 现在也在学习bandgap

网友(2015-01-08):
看了大神们的对话收获良多啊!

网友:
实际出来大三倍以上, 一般还是根据你的应用场合来应用和优化。当然这个也和你的版图和噪声相关。

网友(2019-04-08):
引用 网友B:
local就是 mismatch
global 是 process

专业,又学到了一些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