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fpga做图像处理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2-11-02):
第一次发帖,忘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我现在用fpga做图像增强的处理,遇到的困难如下:原始输入的图像(720*576),经过一些处理得到一幅和原图像同样大小的图像,现在要用原图像中的每一个像素点的值去除以新得到图像中对应的像素点的值,这里用到了除法,能调用Quartus的ip核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再说在FPGA上实现逻辑其实是把逻辑分布到look up table上,其实并没有除法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每调用一次除法器要耗费大约18个时钟周期,这样的话我一幅图像处理完要耗费很长时间吧,image_new=1-k*image_old,image_fin=(image_old-con_A)/image_new.公式说明如下:image_new是由image_old得到的新图像,k是常数,最终要得到image_fin。能不能避免除法呢,或者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忘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如果新图像像素位长不超过12b,可以用查找表实现除法。(2) 如果 (1) 不满足,可以使用pipelined divider, 你的算法里像素间没有关联,用 pipelined divider应该能满足处理速度的要求。

楼主:
回复 4# yangyn 感谢您的解答,我可以试试查找表的方法

网友(2013-02-2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FPGA图像处理方面的任务,因为刚开始,请问一下RGB图像像素点信息在FPGA中是怎样存储的?存储的顺序又是什么样的?忘不吝指教,QQ:827895686

网友(2015-11-09):
IP核有除法器,可以调用,延迟可以控制,70M的像素时钟,延迟2个clk结果不会出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RGB一般拼成24bit存储,存入32bit存储器。   怎么样存完全可以由自己控制,怎么样方便就怎么样存,可以顺序存,也可以将行列计数器
分别作为地址的高低位存储。

网友(2016-02-25):
右右 中右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