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 area report 与网表不符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2):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虽然area report上很多是0  但网表里都是有单元的
工具是synopsys的dc
坐等

网友:
还没有综合到gate lev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compile命令完成以后才生成报告的  已经综合出来门级网表了  只是报告里的一些单元为0  和网表里的不相符

网友:
compile命令完成不等于中间的步骤没有错误,先检查link是否正确,不能有error和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生成的门级网表和各个模块的面积报告我都查了
都能和库对应上的
貌似只是一些cell数量在report的时候显示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error和warning

网友:
1楼和5楼截图不像是同一个block
注意1楼截图的最后一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design报告的综合完成以后  一楼的是直接report_area的  五楼第一个图是report_area -hierarchy 出来的
第二个图是write_fil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v 出来的  用这个门级的.v文件是可以通过仿真的
那个number of references 是什么东西?是库里的标准单元?

网友:
难道1楼只是top leve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人这么一说   貌似有点像   我去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报的就是顶层  多谢版主

网友(2013-01-07):
版主很强大,

网友:
版主太强了

网友(2018-12-29):
number of reference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