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的压控电压源怎么设置

楼主(2012-11-02):
如图  这是用于仿真全运放的增益和相位的激励源,请问,那两个E(Z)压控怎么设置,有没有相关的教程之类的。求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压控源用vcvs,增益一个设置为0.5,另一个-0.5。vcvs的输入端接差分输入信号的两端。

网友(2015-03-07):
打扰一下,我也正在用这种激励源做全差分的增益仿真,那V2的值给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问一下,上图的v2 怎么设置啊,给多少值,我也正在做全差分的增益

网友(2015-07-29):
回复 网友B:

V2给1V的ac,这样就可以测出增益:gain=dB20(outp-outn)

网友(2015-11-23):
回复 网友C:

    如果直接仿真调用VCVS器件怎么设置?y=data1-data2+Vdc,谢谢

网友D(2020-08-26):
还有一个叫PVCVS的,千万不要和VCVS搞混了

网友(2021-02-02):
不错,非常有用,可以再结合何乐年那本书中全差分那一章节的仿真方法

网友(2021-08-01):
有没有大佬知道pvcvs是干什么用的
其中的Poly Coeff好像不设置网表出不来

网友E(2022-10-08):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叫PVCVS的,千万不要和VCVS搞混了

请问如何区分呢?PVCCS和VCCS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如何区分呢?PVCCS和VCCS的区别是什么?

PVCCS和VCCS相比更加复杂包含一个多项式,而且多项式至少要有一个参数,详情可以参开附件

Analog Library Reference Guid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