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Hspice_2010.03 Hspui Launcher Versions 路径保存?

楼主(2012-11-02):
1. 打开hspui
2. 点击configuration, 选择Versions, 将会弹出一个小窗口 hspui-Launcher Versions.
3. 在弹出的小窗口中, 键入你所要运行的Cscope及Waveview的安装路径。 按OK键。
4. 在hspui窗口点击Cscope或Waveview, 程序就会运行。
问题是每次打开都要做上面的设定,请问是否有配置文件或其他方法可以每次启动Hspice后自动载入Cscope及Waveview的安装路径。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哪位同学可以帮忙解答的吗?非常感谢!

楼主(2013-01-28):
点击configuration, 选择Versions, 将会弹出一个小窗口 hspui-Launcher Versions,在Cscope填写Cscope的安装路径,Waveview填写SPICE Explorer的路径,单击OK保存此设定。以后开hspui就可以直接点击Cscope或Waveview来打开对应程序了。

网友(2013-10-20):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Cscope和SPICE Explorer的路径在哪里看?我在安装hspice的文件夹里没找到

网友:
Hi
Open HSpice User Interface (hspui)
Go to Help -> HTML Help
Search for "Launching Waveview in HSPUI"
~~~~~~~~~~~~~~~~~~~~~~~~~~~~~~~~~~~~~~~~~~
You should edit this file "C:\synopsys\...\hspui.cfg" with notepad
DefmCscope=<path to Cscope>\cscope.exe
DefWaveview=<path Waveview>\sx.exe
~~~~~~~~~~~~~~~~~~~~~~~~~~~~~~~~~~~~~~~~~~

Launching Waveview in HSPUI

Launching Waveview in HSPUI

网友(2015-12-26):
版本不全,选择重新安装其他版本了

网友:
还是没找到

网友(2017-06-12):
回复 网友B:
nice  谢谢分享!!!!!!!

网友(2021-09-11):
very good data to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