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Xilinx GTP的参考时钟问题

楼主(2012-11-02):
GTP需要外部参考时钟接入。此参考时钟跟输入高速串行数据的频偏要求很严格,基本在+/-几百PPM内。所以可认为参考时钟要和输入串行信号时同源的。问题是,该如何获得这一同源的参考时钟?
很着急,请朋友们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时钟是直接PIN脚输入的,选择100M或125M都可,你在板外产生这一时钟源就好,然后直接再被 GTP CORE调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