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的operating_condition

楼主(2012-11-02):
在看dc的uder guide的时候看到有一段命令行: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WCCOM
set_wire_load_model "20x20"
create_clock -period 25 clk
set_input_delay 3 -clock clk \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s clk]]
set_output_delay 2 -clock clk [all_outputs]
set_load 1.5 [all_outputs]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IV [all_inputs]
set_drive 0 clk;我对第一行没有理解到,那个WCCOM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是db库文件里面的operating condition的名字
用report_lib可以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想这些名称的含义代表的具体的意思是什么,我该在哪儿找啊?在库下面有没有看到一个pdf……

网友:
Worst Case Commercial
其他的名称去置顶的基本概念里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