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于擊穿電壓

楼主(2012-11-02):
各位大俠,foundry提供的EDR中有關于BVds and BVGTPWa兩個指標,應該是junction and tox擊穿電壓,但我想知道是如何連接測試的?

网友:
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测试啊
一般这两个参数知道就好, 应用的时候注意不要超过其值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BVGPW (LV, A=7000um^2, @10mA/cm^2)   --   --   -1     V
for nmos
BVGNW (LV, A=70000um^2, @10mA/cm^2)     1   --    --     V
for pmos

應該是柵氧擊穿電壓,但究竟該如何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