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ilog-A中seed的含义

楼主(2012-11-02):
这个seed怎么理解呢?比如a=$random(seed1)%16,b=$random(seed2)%16,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基准?

网友:
seed  是种子,你也可以理解是随机数的初值。如果你知道伪随机数是怎么产生的就更明白啦!

网友:
如果不用seed, 你的统计仿真就不可重复了。用计算机做系统仿真最重要的要求就是结果具有可重复性,哪怕是带有随机数的仿真。所以运用seed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了seed的话每次运行都是产生同样的随机数序列?而不是完全的随机。还是说可以理解成一种伪随机?

网友:
是的, 计算机理论上没有什么完全的随机,不同之处是在多少(几百万次,几十亿次等)的样本中重复出现的概率多少. 不信你用相同的seed在不同的窗口运行完全相同的仿真,如果结果不一样这个仿真器就别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