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使用荧光示波器调试和验证电路的技巧

楼主(2012-11-02):
Q1:对于百兆以太网信号和千兆比特以太网要想测试出信号质量怎样才能简单易行呢?用台式设备推荐几种?用便携设备推荐几种?
  A1:以太网物理层信号质量的测试可以使用泰克公司提供的业界广泛使用的解决方案。
  Q2:如何进行电源测试?
  A2:泰克提供全套的电源测试方案,包括各种电流探头、电压探头、分析软件。可测试电流幅度从1mA到20KA、带宽从直流到2GHz;可测试的电压,幅度从1mV到40KV,带宽直流到1GHz(低压可以到16GHz),这些范围是业界最广泛的。可以测试项目包括:开关器件的开关损耗、安全工作区域;磁性元件的电感、磁性损耗、BH曲线、导通率等;电源的纹波、功率因数、电流谐波分析等。其中多个测试项,只有泰克提供。
  Q3:示波器的存储深度对信号测试影响有哪几个方面?
  A3:存储深度会影响示波器的测试窗口和测试项目。比如,传统示波器所配备的20GS/s的采样率、最大1M的存储深度或40GS/s的采样率,最大2M的存储深度,仅能采集50us的信号。
  Q4:请举例说明数字荧光示波器在汽车电子设计和调试中的应用。
  A4:数字荧光示波器器提供了CAN总线和LIN总线的定时和协议解码分析功能。它能同步解码具有CAN和LIN总线的控制网络,测试网络间的传输准确性和错误容限。通过测试晶振容限和传输延迟来定位网络同步故障。通过集成的搜索功能实现在数据链路层上的故障调试。通过CAN信号的眼图测试,能分析抖动、幅度失真和毛刺等引起的CAN数据包上的噪声。能用复杂的触发条件:帧类型(数据,远程,错误,过载)、标识符、数据、确认丢失和位填充错误,来触发采集定位信号的特征和故障。
  Q5:请问数字示波器能否直接测量AC220市电?如何测量市电?
  A5:可以选择高压探头。
  Q6:应该怎样定义用户所需要的触发信号呢?
  A6:建议通过DPO功能发现我们想要触发信号的具体参数,比如幅度时间等信息。
  Q7:Cass-D功放经电感输出,我想测试输出波形,请问如何连接示波器探笔?
  A7:示波器探头连接到电感后即可。
  Q8:抖动参数可以设置吗?比如时间、次数。
  A8:实际测试抖动的时候可以更改测试的样本数(也就是测试时间/次数)。
  Q9:泰克的数字荧光示波器有什么功能?这个示波器与传统的示波器有什么区别?
  A9: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大大提供了波形捕获率,这个和刷新率不是一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提高捕获偶发故障的概率。另外就是在显示上即性能上的提升。
  Q10:假设我要捕捉20MHz的射频信号,正弦信号,我的示波器带宽是否要1GHz的带宽?
  A10:如果是正弦信号,就不需要1G那么高了。另外还有就是需要多高的带宽和我们的测试精度要求有关。
  Q11:怎样调试DDR或者DDR2SDRAM?
  A11:对于DDR和DDRII信号,由于信号本身就没有标准,所以准确的测试应该是针对不同DDR/DDRII芯片的要求来进行测试,包括信号的电压/时序关系等。
  Q12:DPO最大优势是什么?选型注意要点是什么?
  A12:最大的优势是非常高的波形捕获率,能够帮助我们发现偶发故障,同时可以帮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足够多的测试样本。
  Q13:如何用示波器测试PSRR?
  A13:通常把满量程电压变化的百分数与电源电压变化的百分数之比称为电源抑制比.电源抑制比可分为交流电源抑制比和直流电源抑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