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是做前端的,向大家请教个问题。CTS会插入多少buffer?

楼主(2012-11-02):
请教大家个问题:
CTS后一般增加的buffer和逻辑门数有经验的比例关系吗?
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确定的比例,没总结过,求教大牛

网友:
没办法总结啊,CTS的技术有很多,而且可以选择的cell种类也很多,route的路径也五花八门,最终得到的物理clock tree structure都大相径庭。而且不同的tool有不同的option,对不同的design进行不同的考虑。
我建议楼主自己动手试一试,或者找个后端设计师给你实际简单地做一下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