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频率补偿

楼主(2012-11-02):
DC-DC的频率补偿,采用PID补偿方法,得到的波特图有点想不明白。
论文中只关注了相位裕度,就是增益降为0dB时,相位是否接近-180度。但是在这之前相位的最小值已经超过了-180度。按照巴克豪森条件,此时正反馈,且增益大于1,不就产生自激振荡了吗?这不跟补偿网络的目的背道而驰了吗?而且论文中看相位裕度就认为稳定,可是按照上面的分析是不稳定的啊?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H=G/(1+G*F)  G*F必须等于-1才能振荡,其他不能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原来也这样想,但是按照巴克豪森条件仔细一分析,发现在增益大于1的时候形成了正反馈,这样该频率下的信号在环路中不断放大,最终自激振荡。
    放大器的波特图一般不会产生相位增大的情况,所以只用考虑增益为1就可以了
    按照这个表达式,G(s)<-1时,模是个负值,无意义

楼主:
回复 楼主:

    写错了,是H(s)G(s)<-1的时候,传输函数取值为负数,也就是反相(负反馈变正反馈)

网友:
我觉得不稳定,因为相位为180度时,环路增益大于1了。。。元芳,你怎么看。。。

楼主:
和老师讨论了一下,应该是不稳定的,估计论文有问题。
这个是我们导师带的另一个学生做的方向,我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让他再把那些论文翻出来仔细研究研究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