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setup的slack不足时,如何修hold?

楼主(2012-11-02):
如果一条路径上,setup的slack为+40ps,而hold的slack为-100ps,怎样才能把hold修掉呢?谢谢解答~

网友:
出现这样的情况觉得就只能修时钟了,降低时钟的uncertainty与transition或者其他的时钟不确定性相关参数,否则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永远不可能修掉的吧。 纯理论分析,个人理解,么有实践经验,若有说错的地方,还请多多指点。 还有个叫margin的是不是设的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呢?

网友:
多半情况是约束设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小弟见识,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时钟按照ideal的话,应该不存在这样的路径,因为只是触发器的setup与hold时间就大于了一个时钟周期了,这还怎么做设计,组合逻辑的延时难道要成负的不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因为uncertainty对hold和setup设得不一样吗?还有其他参数问题和衡量问题吗?   能否具体点?我这里概念很模糊···

还有一问题就是一个设计中,为何会同时出现setup和hold为例,该怎么处理呢?

还请陈版主指教~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timing report

网友:
这相当于setup与hold约束矛盾
还是再看一下约束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在计算setup与hold的过程中,都会加入冗余。

      即setup的startpoint 时钟会被加上uncertainty,endpoint ff时钟会被减掉uncertainty。hold正好相反。 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造成你所说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不太理解,在sta时,不是计算setup和hold时数据路径都加上相应的uncertainty吗?   时钟路径上貌似不加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数据路径也是由前一级的时钟路径驱动的,貌似约束都是加在始终源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才想起来uncertainty是针对时钟设的,包括jitter或skew(pre-cts)。谢谢~

网友(2013-01-07):
那到底是加还是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计算的时候减去就行了,uncertainty就是让你的slack计算结果更小

网友(2016-08-22):
回复 楼主:

   修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