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跑ocean脚本的方式?

楼主(2012-11-03):
我在terminal 里面敲命令ocean -resotre xxx.ocn提示找不到library,请问,还有其他方式跑ocean 没?

网友:
不是先输入ocean
然后load   "xxx.ocn" 吗?

网友:
顶版主
ps:开ocean的session时要和脚本在同一路径

网友:
用-restore 当然也是可以的,你的问题是在这个路径下找不到cds.lib文件。

楼主:
amodaman,你好,我刚确认过cds.lib文件里面是定义了example库的,
脚本amp_bg_tb_DCOP_ocnscript.ocn里面开始是这样定义的
lib = "example"
cell ="amp_bg_tb"
view="schematic"
在terminal里面输入脚本ocean -restore amp_bg_tb_DCOP_ocnscript.ocn报错信息如下:

ocean报错

ocean报错

请重点帮忙看一下后两行的报错信息,再给点提示,谢谢哈

网友(2013-10-22):
应该是表达式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