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65nm的工艺库(.tf)读入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2-11-03):
我刚开始学习后端,在使用astro的时候(icc也一样)总是提示fail to load technology file,我在网上查了,说没有capmodel部分,但是我没查到怎么生成,而且,我没有itf文件,只有TLUplus……一般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给一份65nm工艺库给我么?大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签了保密协议,不能外泄!

网友:
tf文件填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指添加capmodel吗?请你详细点说明好吗?刚开始学,第一步就遇到问题了,所以好多不懂~

网友:
就是create_mw_lib -tech *.tf
是一个规则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图形界面,肯定指定了工艺文件的啊。开始前面出现了一些warning,之后就是一个错误:Warning: CapModel sections are missing. Capacitance models should be loaded with a TLU+ file later. (TFCHK-084)Failed to load technology file /home/SMIC_65nm_digital/astro/tf/scc65nll_hs_10lm_2tm.tf.
Error: Failed to read from file /home/SMIC_65nm_digital/astro/tf/scc65nll_hs_10lm_2tm.tf. (TFCHK-001)

网友:
那个Warning是因为你没导入TLU文件。
man一下TFCHK-001,看看这个错误是怎么引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忽略了一个error在一堆information中,是contactcodenumber重复了,现在还在向vender确认!

网友:
呵呵,看看milkyway手册,帮助smic把这文件补充全了

网友(2013-03-09):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用的也是SMIC65,scc65nll_hs_8lm_1tm.tf,IO用的SP65NLLD2_3P3V_V0p4_8MT_1TM。
    ICC建库时报错: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 ;List of pins mismatched in logic and physical libraries。
    调入tlu+后,报错:Layer "M1" (metal1)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1)。你map文件用的是什么呀?
    我用的是astro目录下的文件,里面没有TIM、PWR文件,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也在用SMIC65,发现IO库里CELLview怎么是空的啊,难道还要自己建么?
初学,啥也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边的也是空的,不知道我不会添加IO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那个文件夹下就只有一个map文件,试了试没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IO里面有个gds文件夹,我用read_stream给IO建了cellview,现在版图里终于可以看到IO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用哪个命令保存的啊?能详细说下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先用open_mw_lib打开IO库,然后read_stream /usr/SMIC/SMIC65LL_20121015/SMIC_65_IO/SP65NLLD2_3P3V_V0p4/SP65NLLD2_3P3V_V0p4/gds/SP65NLLD2_3P3V_DIGITAL_V0p4_8MT_2TM.gds
读进去就好啦,之后IO里面就有cellview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3-05-14):
签了保密协议,不能外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