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人机交互界面设计

楼主(2012-11-03):
求助的问题:

我想弄个人机交互界面,就是在PC机上弄个界面,通过界面上相关参数的设置,动态控制用于初始化FPGA的数据,最后还得把FPGA运算后的结果以打印数据或是波形曲线的形式显示在PC机的界面上!我看见网上有这样的作品,就是不知道这种人机交互是怎么实现的……大神们给点儿思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怎么通信,我是不知道怎样搞个界面然后与FPGA通信……哎,没这方面的经验……看到一个法国人的博士论文是这么设计的,可惜不懂法语……

网友:
个人看法:做一块板子,上面主要两个东西,一个是PLX9054,这是一款PCI总线转本地总线的芯片,PCI总线侧连接到PC主板上,另一端本地总线连接到你的FPGA上,FPGA侧你需要设置一些控制寄存器,PC机通过这块芯片访问你的FPGA上的控制寄存器,实现对你的FPGA的数据读写,只要数据读写调通了,剩下的就是软件的事情了,这只是最基本的,至于动态配置FPGA还要做一些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我准备直接用virtual jtag弄了……界面用tcl/tk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
我们项目也有这个需求!!!求讨论。。。

楼主方便留个QQ嘛?

网友:
Opal Kelly 这家 FPGA 的人机界面做得不错。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