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view setup过程错误和警告

楼主(2012-11-03):
calibre后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电路的DRC,LVS是验证通过的,没有错误。

在PEX过程中,calibre XRC,没有错误,没有警告。但是,在calibre view setup过程中,却出现错误和警告。CIW窗口中说:找不到cell电路单元的symbol或者schemtica,view calibre所有的端口为 inputoutput;还有些警告说是找不到schematic中的一些instance。

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Cadence的Schematic工具怎么可能和Mentor的Calibre配合默契?有错误正常的,如果用calibre提取,还是出一个网表简单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啊。能说具体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觉得这个流程不会走通顺。如果你要用caibre xrc还是抽取网表做仿真吧。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2013-12-13):
找不到cell电路单元的symbol或者schemtica,是calibreview.cellmap文件有误
calibre所有的端口为 inputoutput;未解决
还有些警告说是找不到schematic中的一些instance。是一些dummy器件吧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2021-09-08):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