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求教一个dc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2-11-03):
我在虚拟机上安装dc200809,虚拟机操作系统是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1 ,安装已经按照网上的方法安装完成,license测试也成功了,但是在启动dv&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问题:

dv启动错误截图

dv启动错误截图

初步怀疑是 虚拟机的hostname修改有问题,但我检查了/etc/sysconfig/network和/etc/hosts文件中的修改,和license文件中的是一致的。不清楚是哪里没设置对!!!急急急!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的系统里面/ect/hosts文件内容和网上说的不太一样 ,网上说的这个文件里面只有1行,但我的里面有两行(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如下图所示:

我原来的做法是把上图中画圈的部分都改为虚拟机的hostname,但是出现了本贴所示的错误。

后来我测试了只改图中画圈部分的第一个localhost.localdomain为虚拟机的hostname。同时发现我的系统时间不正常,修改过系统时间。

重启后,输入lmli2;dv&,  启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