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混合仿真求助

楼主(2012-11-03):
今天在在做PLL混合直流仿真时遇到了这种情况,请问大神门该怎么解决?
Trying `homotopy = gmin'.
Continuation method failed.  Step size too small.
Trying `homotopy = source'.

Notice from spectre during DC analysis `dcOp'.
    Gmin = 1 pS is large enough to noticeably affect the DC solution.
        dV(I0.I8.I12.M6:int_d) = -69.0142 mV
        Use `gmin_check' option to eliminate or expand this report.

网友:
DC不收敛!看看D触发器是否复位,或者增加一些高阻点的初值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的直流仿真后D触发器的电位如下:
仿真后还是报上述的错误,请问下,这个算不算复位?
另外虽然直流仿真不过,但是能进行瞬态仿真,请问,这时候的瞬态仿真的结果正确吗?

网友:
这个功耗很大,不实用

网友:
你干嘛,右边的mos管与左边的mos管宽长比一样啊。
(是不是用在GhZ以上电路的)

网友:
右半边不完整,应该还有上半部分

网友:
右半边是一个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这个电路是作为输出频率为800M~1.1G VCO的分频器使用的,您说的是右边尾电流原与左边尾电流源的宽长比一样吗?这个有什么讲究吗,请您细说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右边的电路是一个锁存器,与左边的电路一起构成了CML结构的高频D触发器。请问,您是不是有能实现该功能的比较好的电路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