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DCDC环路振荡问题

楼主(2012-11-03):
BUCK DCDC环路振荡问题

低温情况下对电流控制环路下的BUCK DCDC仿真环路时,在输出稳定的过程中会出现斜坡补偿后电流检测输出波形不跟随误差放大器输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或者这么问:12V输入3.3V输出时,输出电压是先升高到超过3.3V,然后又降到3.3V以下,最后再稳定到3.3V,这是为什么?算不算是环路发生了振荡,是哪个模块的问题呢?

愿意赐教或者交流的欢迎加我qq:574478178,谢谢各位!

仿真输出波形

仿真输出波形

楼主:
自己回一个,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是因为误差放大器用来钳位的电阻选型不对,使得在低温下误差输出钳位电压太高了,如图一开始约到900mV了,所以在趋于稳定的过程中是输出电压一度超过3.3V太多了……总之就是要把钳位电压控制好

网友:
片内补偿?

网友:
补偿除了问题

网友(2016-06-22):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知道您是怎样做误差放大器的钳位的,谢谢。

网友(2024-01-31):
引用 楼主:
自己回一个,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是因为误差放大器用来钳位的电阻选型不对,使得在低温下误差输出钳位电压 ...

误差放大器在后仿输出震荡纹波有几百毫伏,前仿都是正常的,也是在低温-40度,低压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