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已解决-请教一个ICC 使用问题,急急,补图

楼主(2012-11-03):
floorplan规划好之后导入ICC

check design时有很多关于reference library的Error
Error:Novalid link library specified,please check library setup。
然后就列出reference library的路径,

这个reference library 路径都是对的
之前有设置search_path,set link_library和set target_library,总是会有Error
无法继续,请各位大侠帮忙了!谢谢!

把图补上!

还请高手指导!

网友:
最好能贴出来一下
如果Error的lib是一些模拟、PLL之类的话,可能是你的实例化port列表与lib不一致

楼主:
好像是reference library的db设置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补图,谢谢!

网友:
puts $search_path 看看是什么内容

网友:
如楼上陈大所言 我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search path没设置好

网友:
target_library 只能填stdcell的库吧。

楼主:
已解决,
search_path没有问题
target_library 是standcell,
link_library 设block,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