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除数是可变的除法如何实现

楼主(2012-11-03):
如上所述,例如求1/a(a的值可变,如取10,20等)因为a不固定,无法把它转化成乘法,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a的位长不长,比如只有10位,可以使用查找表。在表内存入所有可能的(1/a)的值,然后做乘法,移位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网上有很多整形和浮点型除法器的源代码,比如http://opencores.org/

网友:
除法就是移位减,想想小学老师是怎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