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 slack这么大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2-11-03):
Rising edge of clock RCH_STABLE                  0.0000     0.0000
Clock Source delay                               0.0000     0.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4.0491     4.0491
Clock Skew                                       0.0000     4.0491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00     4.0491
Hold time                                      200.0000   204.0491
---------------------------------------------------------------------------------
Required time                                             204.0491
Arrival time                                               14.0430
---------------------------------------------------------------------------------
Slack                                                    -190.0061  (VIOLATED)

网友:
约束问题。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一下约束
当setup与hold的约束存在矛盾,工具通常会舍弃优化hold

网友:
hold time约束肯定有问题,你的始终频率是多少?是不是始终的边沿设置错了。。。

网友:
这条Path的Violation 95%是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99.9%假的

网友:
肯定timing path分析的不正确的,看下约束吧,

网友:
200 这个是约束设的吗 ?有点问题吧

楼主:
200 是一个otp的hold time。在它的lib文件里就有。

网友:
那一定是个很慢的信号,一般需要在设计上保证它的时序,sdc里面就直接false/multicycle path了。
如果前端没有做的话,就直接加200ns的延迟。问一下,那个opt的clock period是多少?

网友:
hold time的意义理解了就知道约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