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背景变成全黑 看不到电路图 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3):
各位大牛,cadence中背景变成全黑,看不到电路图,但是电路在(check and save时会报错) 怎么回事?

网友:
库没了吧,重新把库加到cadence里试试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需要重新装载进来analogLib带的display.dr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py到其他library下可以了  不过 还是谢谢   明天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2012-12-19):
回复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想问一下大神,怎么装载啊?具体一点
    比较急 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