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85)

楼主(2012-11-04):
Why use latch in ICG? if swapping to flop, what 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为什么clock gating cell里面用的是latch,如果换成flop的话,有什么不同

难度:2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clk通过非门给latch的cp端,   当clk为低电平时得到enable信号,并保持在latch的Q端,
   当clk为高电平时,enable信号 与 clk同时进入2输入与门,
   可以去除竞争冒险现象,,从而进行稳定门控输出。

不知描述是否合理,还请指正~

楼主:
用下降沿触发的flop,同样可以去除竞争冒险

网友:
用latch可以borrow timing,即便enable信号不满足setup,也可以成功采到实现gating功能。
如果用Flop,一旦因为干扰或者时序本身的问题,很可能导致第一拍采不到数,会使得gating的时序落后一拍,如果时序要求严格,会产生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能不一样吧?
flop不存在“透明”这种状态。在enable时,我没想出来怎么能在Q端产生时钟信号。

楼主:
4楼说的是主要原因

网友:
clock gating latch是工艺厂提供的,对clock的duty,glitch有抑制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