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语言中的finge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04):
今天重新看了下spice语言,发现漏掉了一条,就是在描述MOS管语句中:
MOS管定义:
Mname drain  gate  source  bulk  modelname <W=width><L=length><M=finger>
最后的finger是指的什么?求前辈指点~

网友:
finger就是指你有多少条管子并联

楼主:
谢谢,我是新人,有点不明白具体用法,比如说M=2,就是说有两个管子并联,那是说哪两个管子?能具体形容下吗?谢谢前辈了。

网友(2013-02-17):
M1   node_D node_G node_S vss nmos w=2u l=0.8u m=2
==>1. there are two nmos
             M1_a   node_D node_G node_S vss nmos w=2u l=0.8u
             M1_b   node_D node_G node_S vss nmos w=2u l=0.8u
       2. these two nmos use the same OD

网友:
和multi差不多
只不过减小了一些电容

网友:
this is interesting, I have to try

网友:
歐歐, 長了知識了

网友(2016-11-12):
原来是这样

网友:
Multifigner numbers. 指多少个管子并联在一起。 比如:W=10um, L=1um, M=2相当于W=20um, L=1um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