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rc该怎么安装设置?

楼主(2012-11-04):
已经用那个license生成器生成了一个license,可以运行dc
但是starrc运行总是报错
ERROR: StarXtract
ERROR: No technology file provided

bashrc是这么写的

export STAR_RCXT_HOME_DIR=/home/eda/starrc2011/linux_starrc
export PATH="/home/eda/starrc2011/linux_starrc/bin:"$PATH
alias star='/home/eda/starrc2011/linux_starrc/bin/StarXtract'

实在搞不定,求助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了,请问为什么要加一个 -gui呢?

网友(2013-11-01):
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现在也遇见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4-03-06):
回复 网友B:

   楼主····求license啊···为什么我的不行啊,也是在这论坛下载的

网友(2019-11-30):
please share the license key for STARRC. I installed 2016.12 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