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A对阶跃输入信号的响应问题

楼主(2012-11-04):
我设计的SHA在对阶跃信号响应时,信号加入的初始阶段会出现过冲,如下图1,而在每一个周期,却会出现阻尼振荡特性,如图2局部放大。这种现象时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该如何调节电路。请高手指点。谢谢!从现象上来看,应该是闭环系统的相位裕度不够,可是所用运放的相位裕度测得值60多,如图3.不理解何以至此。

图1

图1
   1

图2

图2
  2
3

网友:
初始几个cycle应该是OTA的SC-CMFB处在建立稳定过程,所以settling不对。
稳定以后出现的ring,从波形上来看,应该是出现了闭环复数极点。原因两方面,一是OTA的phase margin不够。二是闭环环路中引入了其它高频极点,所以从根轨迹上来看,两个极点被高频极点往右半平面上推,虚部分量增加。
个人观点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赞!恩,前几个circle现象确实是CMFB的建立不稳定造成的,而且共模点稳定的不是很好。第二个问题还是没有理解透,相位裕度再提还是出现这种ring,你提的第二点原因不是很理解,能否再详细解释一下,如何避免呢?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给个小幅值的阶跃信号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建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