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关encounter

楼主(2012-11-04):
上图是我用encounter自动生成的版图的一部分。我想设计个ip核因此不用加pad。
但我想在画圈的地方添加个电源(VDD,VSS)的引脚,要怎么加?

我试图修改ioc文件,但似乎无效。出来的还是原来那些输入输出端口。
如果我把.v文件改了,加个inout类型的VDD.VSS,好像可以。但我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

我现在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电源环的电是从哪里输入进去的呢。
初学,见笑,期待您的指点,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第一需要在网表里需要加上;第二在ioc文件里面也要有电源和地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吗?我不用加PAD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在网表里加上;
第二在ioc文件里定义电源和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网表里加上的含义是直接定义端口 VDD VSS就可以吗,inout类型?

            IOC文件也是可以直接定义一下就可以吗

            我就不知道用不用例化什么的,我看网上很少有说IP核的一般都加PAD 我这个不用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ICC里的吧?encounter没看到这个呀

楼主:
好像直接定义一下就可以 相当简单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