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veriloga载入HspiceD中仿真

楼主(2012-11-04):
    小弟用veriloga写了一个10ADC,用spectrum仿真,输入正弦模拟信号,可以正常得到正弦数字输出。但是,无法在HspiceD中仿真。报错如下图1:

    听别人建议,需要通过.hdl命令将veriloga载入HspiceDCadence自带的帮助文件“using HSPICE with Verilog-A”讲的不清不楚的,无从入手,请好
心人具体说一下到底在哪里,具体怎么操作才能通过.hldveriloga载入HspiceD。“using HSPICE with Verilog-A”里面说通过两种方法把.hldveriloga载入HspiceD,其中一种是在网表中写入命令,但是在HspiceD仿真环境下根本就不能把veriloga元件生成网表;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命令行里写,在va窗口中尝试说没有.hdl命令,如图2。

    请好心的朋友点化一下,具体怎么做才能在HspiceD中对Veriloga写的元件进行仿真。

网友(2013-09-06):
我也想学,没高手来指点下吗

网友(2013-12-19):
这个问题你解决没?我在hspice里仿真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5-06-14):
楼主,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求分享哈

网友A(2016-04-12):
IC51里面可以这样设置:首先Q属性àCDF Parameter of viewàdata vss vdd(声明电源地的具体电平值以及数据输入);这样设置完之后,specte可以直接仿真;
hspiceD需要在ADEàsetupàenvironment的view list里添加上veriloga即可

网友(2019-03-13):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是用的linux版本的,怎么操作

网友(2020-05-04):
你是不是版本低了啊?

网友B(2020-11-25):
如图所示,在.sp文件中.hdl  ~

网友C(2022-12-07):
引用 网友A:
IC51里面可以这样设置:首先Q属性àCDF Parameter of viewàdata vss vdd(声明电源地的具体电平值以及数据 ...

这个很有用,在hspcieD中不能生成网表的时候,可以用着去更改view list的东西
感谢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在.sp文件中.hdl  ~

兄可以让我看一下opamp的va嘛

网友(2024-05-30):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有用,在hspcieD中不能生成网表的时候,可以用着去更改view list的东西
感谢
...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unsuccessful.  修改了 但是还是会有这个错误

网友:
hspiceD需要在ADEàsetupàenvironment的的view list里添加上veriloga---这一步已经做了
hspiceD仿真veriloga  还是出现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unsuccessful.这个错误
使用spec 仿真器没事  求指点一下